碰到个奇怪的现象,STM32FLASH变大了?

楼主(2011-08-13):
最近在学习对SMT32FLASH的IAP操作,使用的是STM32F100C4T6B,这个型号的FLASH只有16K,所以它的FLASH地址应该在0x0800 0000-0x0800 3FFF。我使用程序对其擦写的时候,把某个擦写的地址写到了FLASH地址以外的地方去了。第一开始看到一个教程,写到了0x0800 8000的地方,竟然可以,掉电也不消失。于是我又换了个地址,写到0x0800 A000去试了下,结果也可以,算下现在的地址已经超过32K了 。难道FLASH地址有这么大吗?太奇怪了,求解释

网友A:
ST经常买一送一。
害了N多人,呵呵

网友B:
一个小系列的片子用的一般是同一个晶圆

楼主:
哦也,谢谢大家了,我还以为是我程序写错了,看来ST不错啊,送了这么多FLASH,刚好我还不够用,正好用来存写参数;P

网友C:
还有着还好事呢?

网友D:
请教你是如何编写flash的,我尝试编写,结果总是报错,要不就是修改不了flash某个地址的值,我怀疑是flash有写保护,能否借鉴一下你的程序?

网友E:
这ST的厂家的确是很低调啊:lol

网友F:
所以 都买 小容量的 FLASH 了

网友F:
都没有人买大容量的了

网友G:
ST经常买一送一。
害了N多人,呵呵
引用 网友A:

哈哈,害了N多人以为捡到钱包了,打开一看是空的,:lol

网友G:
空的?
引用 网友H:

对!

说是钱包,就是钱包,不要奢望其他额外的什么,:D

楼主:
回复 网友G:

香水哥,什么意思?我试着写进去了,然后掉电也没消失啊,怎么会是空的呢?如果是空的,那我写进去的数据它存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很简单的,官方也有个指导手册,PM0063(PM=programming manual),说的还是挺明白的。另外注意写的时候,按照它给的库只能写入u32类型的数据,你要写入float类型的时候,要用指针自己转换了。网上也有别人写的一些参考,我也是看了别人的才写出来的。你可以找找,我是这里不方便发,不然我就发上来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G:

香水哥,什么意思?我试着写进去了,然后掉电也没消失啊,怎么会是空的呢?如果是空的,那我写进去的数据它存在什么地方了?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芯片是空的呀,我只是说钱包是空的,不过是个比喻嘛。

说钱包就是钱包,就好比芯片一样,说STM32F100C4T6B只有16K的Flash,你就当它只有16K的Flash来用,即使可能有多余的,但很可能是不可靠的,你现在可以把数据写进去了,哪天数据丢失了,你哭都来不及!

楼主:
回复 网友G:
:L

汗一个。。。

网友G:
哈哈,也许应该说,捡到的钱包里有不少钱,可惜等花的时候才知道钱是假的,:P

网友I:
STM32F100C4T6B

网友J:
ST不做保证的东西,只有自己做测试来保证可用了。看看你得到的和付出的成本相比值不值吧。

网友K:
ST这点不错,只有确认的才是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