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插入UNLINK并识**电脑反应异常迟缓

楼主(2011-08-13):
打开HOTISP.EXE软件,插入UNLINK并识别后电脑CPU忙,反应异常迟缓,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已经测试“USBICP设备接入”了呀,说明Nu-Link是好的呀

网友A:
你要选择“ICP”,你现在在串口,若点击链接,必须有串口或USB

楼主:
我选择了“ICP”, 点链接,也会出现链上。

楼主:
就是电脑变得很迟钝

网友A:
试试新唐的ICP与ISP速度正常否?

这几天太累了,好像进入了冬眠!
这几天我们**看看。

楼主:
新唐的ICP正常下载LDROM代码,

新唐的ISP串口和USB中均不能工作 (将UN-LINK拔掉,接上开发板上的USB线)

KEIL下可正常下载程序

hotpower谢谢你,你先好好休息,晚上别太迟睡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别硬撑着。

网友A:
小问题。icp和keil都可以,说明nulink是好的。不能isp说明ldrom里的isp.bin可能有问题。
总之是软件应用不当的问题。

楼主:
在KEIL下通过nulink载入程序的方式不是ISP方式,我原来以为也是ISP方式。 在通过新唐的ICP下载LDROM代码时在下面状态时 选 N 没有编程写入

只能选择 Y

选择Y后进入如下状态

选 Y 完成ICP

楼主:
用Keil下载程序后 再通过HOTISP 的ICP选项发现配置被更改了

网友A:
每次keil调试是先下载程序到flash,即ICP一次。
故是对的~~~

楼主:
又试了一下新唐的ISP USBISP时,按下开发板的RST和KEY1按键时连接上,但显示固件版本太低

点确定进入,设置相应选项

编程超时失败

楼主:
DataFlash的bin文件怎么选?,简单的工程如流水灯下只有程序的bin找不到数据的bin

楼主:
新唐串口ISP仍然连接不上,是不是固件版本的问题?怎样升级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