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运放震荡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程控放大器,使用CD4051来切换增益值,使用通用的NE5532双运放集成芯片(CD4051用正负5V供电,运放用正负12V供电),增益都是30倍以下的。板子做出来后,用直流信号都能调出所要的增益。但是,输入f=1kHZ,Vp-p=200mV的正弦信号时,出来是的f=265kHZ,Vp-p=7.63V的正弦信号!!这是什么回事呢?是不是引起震荡了?各位大虾,这个问题纠结小弟三天了,跪求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以前是搞单片机的,之前只接触一点点硬件设计,真正学才有一个月,属于非常菜鸟级别的,电路设计得很水,不怕大虾拍砖,只希望能把问题解决了。
(在这跟各位大虾说一下,我最初的电路是没有C1和R8的,出来的频率就为上面所说的265KHZ。加了C1和R8后,频率就跳到了十几KHZ的。还有,我把模拟开关短接——就是用一根导线把输入端跟输出端直接连接在一起——频率还是没用什么变化!!)

各位大虾,一定要给点指点啊!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都睡不着啊!!谢谢啦!

网友A(2011-08-13):
你这是NE5532的典型电路吗?
同相端不接个电阻到地吗?
4051的3脚出来信号不经过滤波处理吗?

网友B:
R8并个电容

网友C:
我更菜了,想你学习学习!!

楼主:
2# tc9148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希望你指正:对于这个电路,同相端加一个失调电阻接地的话,这个电阻的阻值就不好确定,因为电路本身增益不是固定的,需要模拟开关切换不同的比例电阻,所以那个失调电阻我就没接了。
你说得4051的3脚出来信号可能接一个电容会比较好,我先试试看,谢谢你的宝贵建议!

楼主:
4# 大臣swallow 呵呵~~大家多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D(2011-09-13):
要像恢复么以前的频率减小C1 R8任何一个。个人认为可能是引起振荡了。

网友E:
如果是容性负载加大R8;减小C1或者增大反馈电阻,目前你的反馈电阻为100K,当CD4051前的电阻选择比较大的时候,增益太小,容易振荡。

网友F(2015-06-27):
原来几年前就有人遇到这个问题,NE5532确实容易振荡,我不得不换成噪声大的TL062.
不知道作者是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