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输入捕获 边沿设置问题

楼主(2011-08-13):
在设置STM32输入捕获时,设置上升沿,

当进入在中断后,在设置下降沿中断。

如何设置??不会还像在初始化那样吧!

如何检测电平宽度?????

网友A:
检测电平宽度可以直接使用PWM输入模式,不必那么麻烦。

楼主:
谢谢香水版主,现在是用pwm输入模式了,可不知道中断里计数器里计数一次的时间是多少了,怎么觉得不对!
void TIM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4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1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3, &TIM_IC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TIM3 Input Trigger: TI2FP2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3, TIM_TS_TI2FP2);

  /*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
  TIM_SelectSlaveMode(TIM3, TIM_SlaveMode_Reset);

  /* Enable the Master/Slave Mode */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3,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2, ENABLE);

}
根据设置的参数,(17+1)/72M*(4000+1)=1ms,应该记一次数是1ms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3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pending bi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 Get the Input Capture value */
  IC2Value = TIM_GetCapture2(TIM3);

  if (IC2Value!= 0)
  {

    DutyCycle=(IC2Value-(TIM_GetCapture1(TIM3)));

  }
  else
  {
    DutyCycle = 0;
  }

}
请问这个  DutyCycle 是不是乘以参数1ms就是我的要的电平时间

楼主:
:L请香水版主和各位大神速度帮我解决哈~在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