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编译问题

楼主(2011-08-13):
clnk -m Debug\stm8s103.map -fakeSemiAutoGen -lE:\WINCE600\stvd\Lib  -o Debug\stm8s103.sm8 Debug\stm8s103.lkf
clnk: unknown option -fakeSemiAutoGen
The command: "clnk -m Debug\stm8s103.map -fakeSemiAutoGen -lE:\WINCE600\stvd\Lib  -o Debug\stm8s103.sm8 Debug\stm8s103.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stm8s103.elf - 2 error(s), 0 warning(s)

我想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把Debug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删除,再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啊:(太杯具了

网友A:
详细说一下,你用的什么软件?版本?什么模版?

网友B(2013-05-0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已经解决了。观察了一下现象,发现项目文件夹里多了好些文件,各种扩展名的,所以我把源文件拷出来,新建项目,再编译就没问题了。

网友C:
遇到这种问题,就重建下工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