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管的参数问题

楼主(2011-08-13):
问个问题:
2SA1357  三极管参数为     SI-P 35V 5A 10W 170MHz
中的10W 是什么意思?有的说是PC,有的说是输出功率,不清楚

这个10W 跟数据手册上给出的PC值一般不相等的,他们什么关系呢

楼主:
给指点迷津呀

楼主:
maychang 老师

那这个10W是集电极损耗功率,那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怎么算

网友A:
4楼:
最大输出功率是由你使用的电路决定的,与管子参数无关。对管子的要求是:能够承受电路对管子的电应力。例如能够通过电路当中的电流,能够承受电路中的电压,能够耗散掉电路施加给管子耗散的功率,等等。
没有电路,无法计算输出功率。

楼主:
恩,谢谢您的指点啊 明白了

网友B:
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