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线检测有什么好方法没

楼主(2011-08-13):
(无正文)

网友A:
只有万用表时,一般作粗略判断。根据所标容量进行充放电测试,有充放电过程认为正常,容量太小0.1以下或外围阻值小时此法不可行,在线不加电

网友B:
给我,我给你查

楼主:
没其他的好办法了吗

网友A:
条件决定办法

网友C:
检测ESR,ESR超标基本就是坏掉了,很多老外知道用这个.国内的不太知道这个.
至于只有一个外用表怎么搞维修,那只好去问维修师傅了.多混混维修论坛呗.我想,经验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网友D:
最好拆下来,这个也不难吧

楼主:
我是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光测静态工作点也不能确定吧
况且没电路图 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是拆下来测。

网友C:
回复 网友E:
ESR检测仪是可以在线检测电容的好坏的

楼主:
ESR检测仪  这玩意很贵吧
就是有示波器没电路图感觉也不太好弄吧
在线在电容一端加个信号,然后在另外一端看看波形?感觉也不可行啊

网友F:
ESR检测仪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