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下载不成功的问题总结

楼主(2011-08-13):
做些小东西,考虑成本,用STC单片机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ISP下载上有几个问题总结一下,希望有同样问题的人可以作为参考
1、下载要低波特率才能成功:原因,可能是USB转232出了问题,我的客户遇到过多次,每次我给他们重新换一个USB下载线,或者重新装一个驱动,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实际上ISP下载波特率真是不用设置的。

2、单片机本身有问题,可能STC的人不承认。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我发现有极少数芯片,必须要低波特率才能下载成功。我遇到这种情况,换一个MCU绝对OK,把有问题的MCU换到其它硬件平台上,同样也需要低波特率才能下载成功。

3、下载线有问题,232芯片坏掉,接线出错等。

4、单片机供电系统有问题

5、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后面三种情况,一般容易确认。前二种情况,解决起来复杂一点。希望对其它人有帮助

网友A:
不玩STC的路过,友情帮顶~~~

网友B:
玩STC的飘过,友情帮顶~~~~~ :)

补充一些:
6、 如果使用USB转串口线的尝试更换品质号的线或更改驱动程序。不行就用台式机的原生串口。

7、 排除单片机的其他外围的影响,例如IO复用,接了485等情况

8、 部分串口让单片机一直带电,可加开关,让单片机彻底冷启动。。。

9、 设置过P1.0,P1.1为低才ISP, 但实际电路没接地。。。

我一般不能ISP时,就使用台式机串口+STC原厂的ISP下载板侍候,以最小系统来排查原因,屡试不爽!哈哈。。

欢迎各位继续补充。。。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