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8-13):
(无正文)

网友A:
不管是单晶硅还是多晶硅,都有两种尺寸:125*125、156*156。
125*125 尺寸,单片电压为0.5V,功率在2-2.5W,一般取最大2.5 瓦。
则电池板电流最大输出为5A。
156*156 尺寸,单片电压为0.5V,功率在3-4W,一般取最大4W。
则电池板最大输出电流为8A。
每个电池板尺寸的电流电压计算:
串联电压相加,电流不变
并联电压不变,电流相加。
例一、
假设客户要求电池板的规格是2V/100mA。则根据电流选用125*125 尺寸电
池板。因最大电流为5A,要求成品为100mA。则将硅晶片切割为50 等份,即
可满足每等份输出电流为100mA。每等份的电压仍然是0.5V,则将4 片串联,
即可得到2V/100mA 的电池片。
例二、
假设客户要求电池板的规格为90W/18V,根据电压要求18V 则需要36 片硅
晶片;再根据功率90W,90W/36 片=2.5W/片。根据单片功率,需用125*125 尺
寸硅晶片,串联相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