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光耦控制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1-08-13):
在一个电源板上见到的,请问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十分感谢

网友A:
此电路好像只能检测100~250V交流的有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如果交流100V-250V一直有的话,光耦是一直动作还是按照一定的频率动作呢?谢谢

网友B:
应该是按照交流电的频率不断的开关吧,能够检测交流电的频率

网友C:
电容降压,设计的不咋的啊。

网友A:
3楼:
此图光耦的工作是半个工频周期导通,半个工频周期截止。
同意5楼意见,不怎么样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是个国产某品牌的仪器上的电源板...

不好意思,这个真的不太懂,我想知道是怎么实现降压的,是100nF的电容吗?谢谢了

网友A:
7楼:
确实是靠100nF电容降压。更准确地说,是靠100nF电容和并联的两支13uF电容分压。这一分压比约1/260。
因此光耦上分到的电压不到1V。
图中有个电感L,未标注电感量数值。此电感将抵消一部分容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刚了解一下关于电容降压的知识。这个电路看起来是有点简陋...

光耦是TLP521,如果是1V的话应该驱动不了啊。

请问1/260分压比是指什么意思?13uF的电容不是滤波用的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