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Keil环境下通过NU-LINK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2011-08-13):
下载流水灯程序时是正常的,但今天练习  Swallow_0322的    HOT大叔NUC120助学板第四贴----ADC小练  时,Keil编译正确,但通过KEIL+NU-LINK下载时出错。我又打开前几天的流水灯工程又能正常下载,哪里以出错呢?

网友A:
到Options=>Utility里面,重新设定一下flash algorithm,点"OK".

网友B:
拔掉再插下试试

楼主:
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直接确定后打开了这个工程,编译也正确。
明明文件路径在C盘怎么会牵扯到E盘

网友C:
最好不要搞中文目录。
再其它新唐的例程可以吗???

楼主:
在英文目录下仍是一样的,原因应该就是4楼的原因,只是查不出源程序中哪里包含的E盘的路径。
又试了其它的例程是可以的。

网友C:
三心是自己建立工程的,你的路径和他不一样。

楼主:
是的,应该是包含路径的原因,但是按理说无该路径下的文件时程序的编译是不会过关的,而实际上是无错误无警告,很迷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