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忙!PIC12F629怎么用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我以前没有用过PIC的单片机,现在要用它产生250Khz的方波!!!它的晶振是8M!!!求大虾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是学生,以前没有用过PIC的单片机!!!求各位大虾帮忙啊!!!!!谢谢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谢谢啊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啊!!!回复我一下!!!!谢谢啦

楼主:
我自己看看了,的确是不太好弄!!!那个频率好像是有点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实现啊!!!!谢谢啦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怎么没有人帮我回答一下啊!!!!快来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来啊!!!!

网友A:
看看这棵芯片有PWM,如果有PWM则自己计算一下在8M的震荡频率下,其PWM的最大输出频率能否达到250KHZ?

如果能,则设置一下PWM让他输出固定频率的方波即可.

网友A:
星期天,斑竹也要休息,斑竹又不是机器人,可以24小时值班,所以回复晚一点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