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电路图

楼主(2011-08-13):
这是一个触摸开关的电路图,求高手指点,1、电路是怎么工作的?2、人体触摸M端是怎样引起3端cp1电压变化的?3、人体是相当于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A:
平时12#高电平,vt饱和,vs截至,灯不亮,触摸后12#变低,vt截至,vs通,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