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等解答——请教交流测电阻问题

楼主(2011-08-13):
向大家请教,如何用交流电压测电阻呢(应用有这个需要)?假设通峰值为正负5V的正弦波,该如何检测,检测的原理是什么,如何计算,假设通正负5V的方波信号,是否比正弦波测量方便呢,再弱弱问一下,若被测量的原件存在容性或者感性,是否会影响测量的结果?(若是能附上电路,那是相当的好人)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呢,按捺不住了,自己先踩下:lol,坐在电脑面前等,问题纠缠好久了,不解决估计今天睡不着了!

网友A:
查看我以前关于 傅立叶 变换的帖子。
那个帖子是采样电流电压来计算功率,计算阻抗也很简单:
R + jX = U/I = (Vr + jVi)/(Ir + jIi) = (Vr + jVi)*(Ir - jIi)/(Ir^2 + Ii^2)

容性或者感性可以通过 R + jX 判断。

网友B:
你要考虑交流电阻,肯定就是考虑了阻性和容性的问题,正弦比方波好用,方波的频谱太丰富了,负载对个频率的响应不同,造成你分析都不好分析。

最后,表征交流阻抗的最好方式就是——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