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解答,一个轻触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搞了个sony10年前的板子,如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0ce5cc0100ou44.html所示。
但是对于其中的音量控制部分,由于手头没有编码器,便用轻触开关代替,但是安照下图接法不能正常使用。
例如现在要按S1键,是没有反应的;但是我要是用手指抓着B引脚不放,再按S1键就正常。反之,按S2键要用手指按着A引脚才有效。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没事路,求解答!

网友A:
图片要上传至本站才能看见。

网友B:
编码器和按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元件,输出的信号也彻底不同,所以,这有什么好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