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片上有高压,正常吗

楼主(2011-08-13):
拆了一个台式机的电源给一个小功放用,但是今天被电了一下,都起泡了。
拿表一测,电源上的两块散热片中,其中一块居然有800V电压,另一块不会电人。
这个电源使用起来是挺正常的,但是个散热片上的电压是否算是正常呢?不正常的话可能是什么原因?求解答

网友A:
应该正常,你那个pc电源估计是用半桥电路做的,可是应该没有800v那么恐怖,估计是因为干扰导致测试不准确,一般散热片与管子加了绝缘的话还好说,可以将散热片直接接地就好了。

楼主:
应该正常,你那个pc电源估计是用半桥电路做的,可是应该没有800v那么恐怖,估计是因为干扰导致测试不准确,一般散热片与管子加了绝缘的话还好说,可以将散热片直接接地就好了。 ...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地会不会导致整个电源都变得会电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接地是接到电源的GND上吗,
散热片上面电压好高,把它接到会不会导致整个电源都变得会电人?

网友C:
3楼和5楼:
把2楼回复逐字好好看清楚。

网友D:
散热片上没有隔热保护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