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上管自举电路老是损坏,请各位专家会诊

楼主(2011-08-13):
(图片)

网友A:
压差太大,检查连接关系,电阻烧坏的标志就是阻值变大

网友B:
R101坏,主要是功率不够,次要是耐压不够。换个体积大的电阻就没事了。

D101如果坏了但正向仍为0.7V,那可能是反向漏电大。

网友C(2012-09-09):
怎么没有人详细说说原因啊?
lz,原因找到了么,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