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TIM1 捕获脉冲

楼主(2011-08-13):
TIM1中断捕获时,得到的异常数据为正常数据的2倍,明显是丢失了一次捕获,可却检测不到重复捕获标志位为1, 是什么原因呢?
程序处理流程:开中断后,清捕获标志,读寄存器数据。

楼主:
800US的脉冲,难道捕获会丢失?

网友A:
希望楼主贴上程序,大家也可以学习下:)

楼主:
异常数据为正常数据的2倍,为什么检测不倒重复捕获标志呢?

网友B:
为什么是丢失捕获呢?为什么不是额外捕获呢?

楼主:
谢谢香主,用示波器看了,波形还是很正常的。原因刚刚查到,还是程序问题......再另个程序把之前的标志位给清除了,结果数据异常.

网友C(2012-03-23):
学习学习,经残参观一下论坛,学习点经验

网友D:
顺便可以挣一下分数……

网友E(2012-12-02):
记录下来

网友F:
捕获一般不会丢失,估计还是程序处理问题,建议搞DMA自动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