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D/DA芯片的时钟与速度的关系!

楼主(2011-08-14):
最近在学习DA,但是总是搞不明白输入时钟与DA的速度有什么关系?树上没找到相关说法,网上也搜了一大圈,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求教各位!
  问题就是: 1、AD/DA芯片上的输入时钟与AD/DA的速度有什么关系!

楼主:
比如 芯片是40MPS,那么这个40MPS与时钟有什么关系呢?
求解答啊!

网友A:
ADC有个转换时间,16位的就要16个周期以上.

楼主:
照这样说的,那么时钟越频率快 一个转换周期越短速度越快,速度也快了 !
但是 16位要16个周期以上,这个分不分并行与串行呢?  如果16位的并行DA,那么还要16个周期以上吗?
3# zjp8683463

网友A:
不是接口总线问题,是ADC得出16个0和1的时间,这个是有一个极限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