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烦恼(俩轮小车)--匠人请进

楼主(2011-08-14):
菜鸟的小车焊接完毕,但不知道电源连接对不对P9口,发现78M05稳压器发热,小车的LED灯不亮,在论坛里找到关于烧程序的帖,按照教程做了,com口没发现硬件。请那位高手帮分析一下。谢了。

网友A:
要小车的LED灯亮,需将P8 的18,20脚用短路插短接。

只要硬件连接正确无误,软件安装正确,应该能正常连接。LZ碰到的关于com口没发现硬件。连不上 88F2051,  可到中颖论坛求教,neyo.zhong版主 会很乐意给予你指点。

网友B:
如果LZ的陀螺仪不是自己买得话,你装错了

楼主:
谢谢Cortex-M0,小车的灯亮了。还有个问题,帮我看看232数据线对吗。窜口9针:2蓝 3绿 5白 7和8短联 连到p16 但连到电脑上运行ISP51提示我连接超时,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谢谢Cortex-M0,小车的灯亮了。还有个问题,帮我看看232数据线对吗。窜口9针:2蓝 3绿 5白 7和8短联 连到p16 但连到电脑上运行ISP51提示我连接超时,这是怎么回事呢? ...
引用 楼主:

请先点PC机ISP下载确定,再开小车电源,试一试。

如还是不行,可能:
1. 硬件问题,请仔细核查硬件是否有装错焊反搭线虚焊等问题。
2. 软件安装问题,请到中颖论坛求教,neyo.zhong版主 会很乐意给予你指点。

网友A:
如果LZ的陀螺仪不是自己买得话,你装错了
引用 网友B:

错在哪儿?!  :L

请教~~~

网友A:
LZ还有一种可能,串口指定错,一般PC机,只外引一个串口的为COM1,  引二个串口的为COM1, COM2,  你可换一个串口试一试。

楼主:
按照Cortex-M0老师说的,我又重新焊了一遍,不行,又设了电脑的配置,还是没反映,但刚刚发现,我的小车的LED灯有点不对劲,小车趴着时候LED等长亮,在我用手把它立起时小车的LED灯电压下降,超过90°时小车的LED灯灭了,这是什么回事啊。又发现P7跳线的7.8.脚是管左电机的。1.2脚是管右电机的。

网友A:
呵呵!

你图中P11的短路插没插,是选择SH88F2051工作电压用3.3V还是5V的。插在下面选5V,  MCU不供电,能下载?  万用表也不量一下?

网友B:
错在哪儿?!  :L

请教~~~
引用 网友A:

郁闷,怎么那个点跟我的不一样?难道不是123JJ原配?

楼主:
菜鸟,纯不明白,不知到那能下到关于小车的教程,套件到手一看什么说明都没有,好歹我还是装上了,(*^__^*) 嘻嘻……,不过我把P11跳线连上1脚2脚,后小车怎么转起来了啊,向前跑一会,向后跑一会。再连2脚和3脚还是向前跑一会,向后跑一会。没明白,请Cortex-M0老师指点。多谢。

网友A:
可能出厂的SH88F2051内部有测试程序,随机的,没关系,重新烧录一下即可。

也有可能是你用ISP下载的wzr200408小盆友的测试程序,程序本身的功能就是控制小车“向前跑一会,向后跑一会。”

楼主:
谢谢,可能是随机带的测试软件。我的小车和电脑还没连上。正在找原因,不能写进程序。

网友A:
9楼说的 P11的短路插 插了没插?

网友C:
昨天就看到你的贴了,但是怎么都打不开你的图。:(

须知:大图会杀猫!

友情提醒:上传图片,请把图片分辨率降低后再传。

楼主:
我把P11跳线连上1脚2脚,后小车怎么转起来了啊,向前跑一会,向后跑一会。再连2脚和3脚还是向前跑一会,向后跑一会。没明白,请Cortex-M0老师指点。多谢。

楼主:
不会吧,我都能看到图啊,我明天在吧分辨率降点在传。

网友A:
我把P11跳线连上1脚2脚,后小车怎么转起来了啊,向前跑一会,向后跑一会。再连2脚和3脚还是向前跑一会,向后跑一会。没明白,请Cortex-M0老师指点。多谢。 ...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你用ISP下载的wzr200408小盆友的测试程序,程序本身的功能就是控制小车“向前跑一会,向后跑一会。”

网友D:
LZ原件背面的管脚留那么长是干什么的?最好简短,否则很容易短路的。没有水口钳用指甲刀也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LS提醒,小车刚焊完就迫不及待的留艳照了,没完全处理呢,现在处理完了。随便告诉大家,我的小车也能动了,不过小车还没能与电脑连接,正在研究为什么呢。

楼主:
呵呵,让不明白的再看看。

网友E:
不要松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