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Tiny13A PB5的电流输出能力

楼主(2011-08-14):
小弟第一次用Tiny13A,用Tiny13A检测2路电压,每路用3个LED显示检测电压的高(绿),中(黄),低(红),的状态。另外还有一个电源指示灯(用PB5,也就是RES脚),当2路被检电压中,只要有1路低于低电压的设定值200ms后,电源指示灯就保持闪烁,直到断电复位。。。

现在电路和程序已经都正常了。就是PB5的输出电流很小,大约0.5mA。不知问题出那里了,规格书上表明3V时 PB5拉电流应该是-10mA的。请高手指点一下。

熔丝位
RSTDISBL  = 0(已编程)
DWEN = 1 (未编程)
LB1 = 0   LB2 = 0

DDRB = Bin(00100000)

呵呵,请不要问限流电阻是不是太大等问题。谢谢!

网友A:
看了这个电路,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恨不得撞墙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