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2

楼主(2011-08-14):
请 大家帮我看看 这个图对不对(因为是自己画的)。如果对的话 请问 电感 和 占空比为多少呀??

请知道的大虾们 说说呀

网友A:
VCC是多高电压?是否就是输入的DC 10~20V?

D6没有用。
D7C1不知道用意何在。

UC3842的3脚不是这样用法。这样使用,根本不能达到电流检测的目标。

网友B:
错得比较离谱啊。
1,C2,C4,C5放到D6的右端去;
2,BUCK电路的驱动要浮驱的,你这里没有浮驱不说还是3842直接驱动的,驱动能力不足;
3,如2楼所说,3脚电流检测不对。

网友C:
UC3842内部电路

楼主:
根据 2楼 3楼的回答 我电路图再次改进了一下。但是R1 R3  L1 的参数我不知道 还有就是3脚  这里我选择不用 因为不知道怎么用??2楼说,BUCK电路的驱动要浮驱的,你这里没有浮驱不说还是3842直接驱动的,驱动能力不足;
所以选择了三极管  一楼说  D7C1不知道用意何在。我就得是一个保护作用 可以去掉也可以保留。
谢谢 请你们再给我看看。 比且希望 帮我确定一下 R1 R3  L1的参数

楼主:
谢谢4 楼  内部电路图虽然有作用 但是还是有电不知道所错 毕竟 它只是一个结构图 你可以说说3脚的具体连发吗???

网友D:
这个应当用LM2675之类的降压式开关稳压器,电路简单,稳定,不需要外加功率mosfet。
有很多类似芯片可用,搜索Step-Down Voltage Regulator能找到好多。

3842是反激式隔离开关电源控制器,稳定性调节比较麻烦。

网友A:
5楼:
UC3842的驱动能力比8050/8550还要大,加这样一级没有什么用处。

UC3842启动电压最大为17.5V,你的电源电压为17V,那么有可能某些UC3842芯片不能启动。

D6在此图中没有用处。

UC3842的3脚这样经过一支电容接地,不能工作,6脚将没有输出。

UC3842的2脚接输出电压取样,那么输出电压越高,6脚高电平持续时间越少(占空比减少)。而这种Buck电路,开关功率管是UC3842的6脚输出低电平时导通。换言之,输出电压越高,IRF9120将使输出电压更高,成了正反馈。

UC3842并不是为这种电路设计的,不适合这种电路的应用。
如果你是要做一个实际可以工作的电源,建议使用LM2576之类,省事,按照datasheet上典型应用电路搭起来,几乎没有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