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是怎么计算的 高手帮忙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DB3 是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 FUSE是一个熔断器 , 后面是9个LED ,我想请问大家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工作具体现象,还有就是 各个元件的参数是怎么算出来的 ,为什么要用51k的电阻 ,DB3的电压是怎么算的 以及电容的参数 谢谢了

网友A(2011-08-14):
这是一个半波整流滤波电路,通过触发管控制发光管发光,选择触发管的触发值可以改变发光管闪烁的快慢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  怎么计算的 电容是充电后放电使DB3导通么  为什么使用51k这么大的电阻啊 电阻那么大 电流不是小了么  怎么能带动led发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