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IC底面丝印有CAP字样,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1-08-14):
贴片IC底面丝印有CAP字样,什么意思呢?
1、该IC应该是用于电源方面的,可以将电子变压器的12AC输出,经过整流电路、升压电路(该IC7脚控制外置开关管,8脚应该是VCC),得到20V左右的电压(数字万用表直流档位测得);
2、该IC即符合sot28封装,又符合sot23-8封装;
3、该IC面上的丝印为:
     AAEF
     +
    底面的丝印为:
    CAP
这是一个什么IC呢???
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

网友B:
这个还真猜不到,你最好画过原理图,或许有可能被用过同类ic的朋友认出来。

网友C:
lz不要太纠结了,或许只是IC设计公司特定芯片的封装代号

网友D:
sot23-8???????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呵呵,,,有难度吧。。。。

网友E:
还真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