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电源IC的PDF!急 急 急 ……

楼主(2011-08-14):
此IC是美的变频微波炉中“变频器”的电源管理IC。小弟在维修中遇到,想深入了解,可找不到资料。请各位大虾帮我找找此IC的PDF。
liu353031141@126.com

楼主:
此电路图为TB1035NG在美的微波炉中用的电路图

楼主:
1# hongbing312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单片机芯片。

网友B:
ASIC   有些是不公布的
这是一颗完善的变频器专用IC了。不单是电源管理。
可以尝试联系东芝获取资料。

网友C:
供参考
http://www.onstone.cn/English/Pr ... =212&SortID=135

再次抱怨一下小日本,把datasheet当个宝似的紧抱着不放……
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楼主:
这个是电源用的,我们称之为变频器,其实它只是个功率可调的电源而已,我上传的有图纸,你可以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虽然美的在用这个IC但是我之前问过我部门老大,他们也没有这个IC的PDF。

网友D:
这个没有见过

网友E(2012-12-30):
我也来看看,我是美的维修工,自己学习下,目前坏了都是换板!

网友F(2014-10-16):
TB1035资料太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