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的问题

楼主(2011-08-14):
用max197把转化好的电压在数码管上显示时,前两位显示正常,而后两位不停的闪,根本看不清显示的是什么。请问这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自己编的软件,是不是引脚重复使用了。

楼主:
没重复,就是数码管扫描的太快了!不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