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菜鸟学习M0第二帖——KEY

楼主(2011-08-14):
IO, gp, pi, GPIO, TI
本程序实现按键点亮助学板上的led小灯,按一下点亮一个led,以此类推下面上代码:
main函数
/*---------------------------------------------------------------------------------------------------------*/
/* */
/* Copyright(c) 201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每按下一次键 小灯就点亮一个 第五下全部熄灭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flag = 0;
uint8_t count = 0;
Set_System();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while(1)
{
if (DrvGPIO_GetBit(E_GPB,14) == 0) // 键按下检测
delay_ms(30);
if (DrvGPIO_GetBit(E_GPB,14) == 0)
flag = 1;
if(flag)
{
if (DrvGPIO_GetBit(E_GPB,14) == 1) //键释放检测
{
flag = 0;
count++;
}
}
if(count>=6) count =1;
switch(count)
{
case 1: DrvGPIO_ClrBit(E_GPA,2); break;
case 2: DrvGPIO_ClrBit(E_GPA,3); break;
case 3: DrvGPIO_ClrBit(E_GPA,4); break;
case 4: DrvGPIO_ClrBit(E_GPA,5); break;
case 5:
DrvGPIO_SetBit(E_GPA,2);
DrvGPIO_SetBit(E_GPA,3);
DrvGPIO_SetBit(E_GPA,4);
DrvGPIO_SetBit(E_GPA,5);
break;
default:break;
}
}
}

hw_config.c函数
#include "includes.h" //包含所需的头文件
/*************************************************************************************
** Function name: Set_System
** Descriptions: 封装一些初始化模块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et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配置系统时钟

GPIO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
}
/*************************************************************************************
** Function name: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系统时钟源设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tOscCtrl(E_SYS_XTL12M, 1);//与其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等同
// PWRCON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在上电复位到用户解锁定之前是锁定的)除了 BIT[6]位其他位都受写保护
// 解除这些需要向 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 令PWRCON寄存器的BITP[0]为1(即设定12M外部晶振)
delay_ms(100); //while (DrvSYS_GetChipClockSourceStatus(E_SYS_XTL12M) != 1);//等待外部12MHZ晶振就绪
LOCKREG(); // 向“0x5000_0100”写入任何值,就可以重锁保护寄存器
}
/*************************************************************************************
** Function name: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s: GPIO配置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OUTPUT ); //led端口设置为输出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 //按键端口设置为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INPUT );
}

/*************************************************************************************
** Function name: delay_ms
** Descriptions: 1ms(晶振为12MHZ)延时子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count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
uint32_t i,j;
for(i=count;i>0;i--)
for(j=2395;j>0;j--);
}

hw_config.h头文件
  1. void Set_System(void);
  2.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3.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4. void delay_ms(uint32_t count);

includes.h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variables.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工程

网友A:
按照惯例,发裤子一条鼓励。

楼主:
多谢菜农老师:$

网友B:
:P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C:
顶一下!没搞明白楼主头象中间部分是啥部位,PP?我可能想歪了。。。。。嘿嘿。

网友D(2011-09-30):
学习一下 也要分数

网友E(2013-06-14):
一直在跟着楼主学习,非常感谢

网友F(2013-10-18):
按键检测方法真的值得参考~这算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