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PU FAN的问题

楼主(2011-08-14):
如下图示,为CPU风扇控制电路部分,PWM应该是控制转速的吧?FAN IN又是控制什么的呢?

网友A:
恩。转速反馈。。。。bios里面可以看到实际转速

楼主:
现在上一个Intel845风扇控制的原理图:
FAN1_SENSE是个测速端,FAN1_DACOUT应该是个控制端,我想问这个电路要接-12V电压干嘛?这个速度的控制过程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