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合适的Q点(互补功放)

楼主(2011-08-14):
这个电路的参数是之前我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设的 后来我请教人了 了解了一些 不过还是遗留了一些问题 比如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说 Q1 Q4的偏置电流要达到mA级

可能有些看起来像是废话 不过我还是得说出来 不然我自己猜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目的在于功率放大 因此输出的电流就要求足够大
即 当加入输入信号时 设Q1管先导通 Q4管截止 , Q1管的射极电流应该要大得能使输出功率达到预期的值 所以Q1 Q4管的偏置电流就应该要大得能满足上述目的
也就是说Q1 Q4的IB要设得够大 , iB=IB+ib才够大 -->输出功率够大
然后就以Q1Q4管的偏置电流来设置Q5 Q2 Q3的偏置电流

2 在输入信号为0左右时 Q1 Q4应保持微导通状态 即UBE=0.5V(IB也会因此变小)
为什么是保持微导通状态而不是导通状态(UBE=0.7V)?

3 第2点与第1点矛盾了... 如果要Q1Q4保持微导通的话 IB必然小 那又怎么可能使IB达到mA级

以上是我自己的理解 求指出不对的地方

网友A:
Q1Q4的偏置电流与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关系很小,实际上偏置电流大时放大器的最大输出功率反而要稍微小一点点。
Q1Q4在无输入信号时处于微导通状态,是要在失真与耗电之间取得折中。Q1Q4集电极电流大,失真小,但耗电量大,管子发热较严重;Q1Q4集电极电流小到接近于零,耗电少,但失真大,尤其是小信号时失真大。

楼主:
为什么 Q1 Q4的偏置电流要达mA级

楼主:
怎么冷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