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 USB问题

楼主(2011-08-14):
cy7c68001+dsp
pc:win7 32位(家庭版)
ezcontrolpanel
小弟通过ezcontrolpanel向端点2发了18个字节的数据 dsp程序中也得到了之后dsp程序中再向端点6写 但再用pc回收端点6数据不知道怎么就回收的不对了(以前在学校的电脑上xp做成功过) 还有就是怎么一打开ezpanel就能得到 68001设备呀? 我还没枚举呢?

网友A:
直接用模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现在是必须用这个了呵呵

网友B:
打酱油的

网友C:
1,枚举过程是在USB外设插入到PC的时候进行,跟你是否打开软件没关系。你见过软件上哪个地方有手工枚举的按钮,或者是你自己写的上层软件有实现枚举的操作?

2,windows7不了解,有32位版本和64位的区别吧,你确定你的驱动程序支持windows7?要知道68001早就停产了,最新的驱动程序CYUSB.NET支持windows7,可你那个驱动版本是10年前的,那时候没有这个windows7操作系统。即便支持,也是windows7 32位版本,不支持64位的。

不要当windows驱动程序是随便谁都能写的,也不是随便找来一个就是能用的。那些自己写驱动的,更是要小心了。道听途说,生搬硬套,早晚会自寻死路。

3,回退到xp,如果还不行,再来说明你的问题。详细说明你的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谢谢,以前在xp系统下时 我先打开ezusbpanel 软件中只显示dsp仿真器的seed设备 之后再跑dsp的固件程序进行枚举后就会显示68001的设备 ,可现在不知怎么回事 在我这win7(32位)下 还没跑固件程序 ezusbpanel就直接有68001的设备了 看硬件管理器中的驱动 只要开发板一上电(还没跑固件程序)68001的驱动就有了。在win7还有就是直接使用开发板USB例程 ezusbpanel下发数据比较稳定 读数据就非常不稳定! 请教

网友C:
你回到xp再说吧。window7没用过,怎么升级都是一堆烂狗屎。

楼主:
恩 看来要等到开学上实验室在看看去了 谢谢了 以后还要请教你
8# dqyubsh

楼主:
对了 大侠 还有个问题请教 https://bbs.21ic.com/icview-255420-1-1.html
9# zyzyzy407

网友C:
是不是DSP仿真器的驱动出了问题,还有CCS的版本是不是支持WIN7?

你要搞硬件,就别赶时髦。目前这些硬件开发工具,远远没有达到你可以任意发挥的地步,换个操作系统,所有的都瘫了,这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我觉得不应该是仿真器驱动的问题 其他例程就运行的很好 就是USB的例程不成 是不是USB的驱动问题 可是电脑也识别呀 郁闷的就是固件还没枚举,只要开发板一上电ezusbpanel就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