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386做功放,电流不稳

楼主(2011-08-14):
这几天用LM386搭了个功放,LM386在静态下的电流6mA,信号源一接触输入端就出现电流稳,在90mA~6mA间波动。(前面NE5534未接)。电路检查得我快崩溃了。求大侠帮帮忙。

楼主:
放大器2中,R8是接地的,不是连电位器的。接错了。

楼主:
恳请大虾帮帮忙。

网友A:
LM386的7引脚加个0.1uF的电容接地试试

楼主:
谢谢,今天又弄了一上午,解决了。出现的问题是电源引入的高频分量的影响,在6脚加了个0.1u的电容接地,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