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反激(一)

楼主(2011-08-14):
最近一直在看关于反激的资料,想用UC3844设计一个小功率的反激电源,感觉难点在于变压器的设计,看了下张占松的书,知道有个AP法和几何参数法,由于对磁性元件不熟悉,我有选择性的看了赵修科的《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还边对照看了很多个别人的设计反激变压器后总结的datasheet,可当自己想动手设计时,却不知道怎么下手,感觉公式太多了,之前也没有做过开关电源,还请路过的前辈们指点下,我应该怎么做。因此在这里开个连载的帖子,方便自己以后继续请教这个基于UC3844反激电源设计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
说下我的基本电路参数:
输入:220VAC
输出2路:15V/1A   15V/0.1A
对效率和纹波要求不是很高,能满足基本要求即可。
附上电路图:

楼主:
我说下自己的计算步骤(参考的资料来自网上,还请大侠们帮我看下对不对)
1、计算AP
其中:
Pout=15V*1A+15V*0.1A=16.5W(取17W)
Dmax=0.5
η=80%=0.8
Kp=0.5
Kt=0.4
Ku=0.55
J=9.8A/mm2
Bmax=0.12T
fsw=100KHz
因此:
AP=(1.1*17*0.5*10^3)/(0.8*0.5*0.4*0.55*9.8*0.12*100)=903.5mm2(取904mm2)

楼主:
自己再顶顶
搞了1个多月电源了,线性的倒不是很担心,涉及到变压器的就有点怕了,还请前辈们为新人指条路啊。

网友A:
1、Pout需要加上输出二极管的功耗及辅助绕组的功耗;
2、DCM模式下,占空比最好选择小于0.5;
3、Bmax可以选择0.2-0.3,这个值会影响很多参数的变化;
另外:
光耦反馈回路最好加一定的去耦,防止引线过长及周边的干扰导致环路不稳;
光耦K的供电需要根据你选择的光耦型号工作电流来计算供电限流电阻,至少你现在的图取值与接法不太合适。

楼主:
5# 伟林电源 谢谢版主的指教。
弄开关电源弄了很久了,不得入门,感觉变压器太难计算,再加上时间有限,所以我考虑了下还是用TOPSwitch系列单片开关电源+PI软件解决这些问题算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深入学习下开关电源,另外还想请教下版主,TOPSwitch系列单片开关电源这类IC感觉上手似乎比较简单的,而且PI有配套软件提供方案及各个元件、变压器等相关的数据,但不知道这类IC有什么弊端没有?

楼主:
5# 伟林电源 另外,晚辈可能要辜负版主对此贴置顶的苦心了,开始我确实是想用UC3844解决我的问题,也希望通过这个小项目深入的学习下开关电源,但苦于时间有限,而且本人基础不扎实,所以放弃此方案了。

网友B:
TOPSwitch系列单片开关电源,就是反激工作。
其资料上介绍的变压器参数(包括用其软件计算的变压器参数),就是同样功率同样频率的反激变压器。
学习反激变压器设计,最好还是看赵修科老师的《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只求得到最终结果,或者拿个公式套一套就计算出结果,“选择性的看”是不行的,必须搞清楚磁性材料的性质。
其实,一通百通。看完并且看懂赵修科老师这本书,反激正激半桥全桥……变压器设计就都会了。

楼主:
8# maychang M老师建议的是,我看赵的书时只选择性的看了关于反激的内容,可能我遗漏了很多,只是现在时间挺紧的,所以,我只有先做出东西才行。赵那本书很不错,这些事情完了,打算好好看看他的关于开关电源的资料。感谢maychang老师的回帖。

网友C:
如果按这个搭电路,会放鞭**的,我坚信

2# ycz9999

网友A:
5# 伟林电源 谢谢版主的指教。
弄开关电源弄了很久了,不得入门,感觉变压器太难计算,再加上时间有限,所以我考虑了下还是用TOPSwitch系列单片开关电源+PI软件解决这些问题算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深入学习下开关电 ...
引用 楼主:

用TOP系列来设计相对比较简单,而且还有PI自己的设计软件进行辅助,对初学者来说还是挺不错的选择。

网友A:
5# 伟林电源 另外,晚辈可能要辜负版主对此贴置顶的苦心了,开始我确实是想用UC3844解决我的问题,也希望通过这个小项目深入的学习下开关电源,但苦于时间有限,而且本人基础不扎实,所以放弃此方案了。 ...
引用 楼主:

没事,我当初选择将此贴置顶是因为要让更多的新人有机会将自己的学习进步过程跟大家一起分享。

不管你选择用什么方案,希望你能将过程分享给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学习以求共同进步。

网友D:
张占松   最近也在看这本书  多多指教

网友E:
开关电源得多实践,多改改变压器

网友F:
反激变压器难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