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逆变SPWM调频调幅的疑问

楼主(2011-08-14):
现在在做一全桥逆变电路,输入直接用直流稳压电源输入。输出50Hz正弦波,带2A负载。
电路如下:

SPWM波形由dspic系列单片机生成。控制方式为Q1,Q3 给工频信号50Hz互补的,Q1通,Q3断,同时给Q4SPWM波形,反之Q1断,Q3通,给Q2SPWM波形。如果不考虑死区问题,不知道这种驱动方式是否可行。

单片机里面保存的是对应的正弦波半波的SPWM表,通过一定时间的中断去取SPWM表的数据输出。
SPWM的频率定位25KHz
dipic单片机3.3V供电。带纯阻性负载。

现在不明白,如果我想对输出的正弦波进行调频,调幅,应该改变什么地方,是不是都能通过在单片机里面用软件设置相应的东西就可以实现对输出正弦波的调频调幅

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楼主:
图片有些地方的线不知道为什么没显示出来~~不过那些怎么连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了~~谢谢大家~~大家各抒己见吧~!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A:
“控制方式为Q1,Q3 给工频信号50Hz互补的,Q1通,Q3断,同时给Q4SPWM波形,反之Q1断,Q3通,给Q2SPWM波形。如果不考虑死区问题,不知道这种驱动方式是否可行。”
没说清楚。
“Q1Q3给工频信号50Hz互补”,意思是在工频的半个周期(10ms)内Q1始终保持导通Q3关断,Q4为SPWM波形,Q2关断;下半个工频周期Q1关断Q3导通,Q2为SPWM波形,Q4关断?
如果是这样,Q1Q3就没有必要使用开关特性那么好的管子,用低频双极型三极管即可,因为这两支管子工作于50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我的控制方式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我在MCU里面存了半波的SPWM表,现在如果想实现输出正弦波的调频调幅要修改哪里~??

谢谢指点

网友B:
输出幅值最大时PWM小于100%,可能行

网友A:
5楼:
“我在MCU里面存了半波的SPWM表”
想必你是靠定时中断,每隔一定时间送出一个脉冲,脉冲宽度由此表对应项数值决定决定。
如果是这样,那么要改变逆变的输出频率,需要修改定时时间。要改变逆变的输出幅度,需要修改脉冲的占空比,也就是修改表中各项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是用中断~~没进入一次中断刷新一次脉宽寄存器的值,如果改变幅度~是不是我SPWM半波表里面的每个数都相应扩大一个系数或者缩小一个系数???

改变频率的话还是用原来的表~?比如说50Hz和60Hz是用同一张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大???能具体点么~?

网友A:
8楼:
“改变频率的话还是用原来的表~?”
是。
当然也可以换一个表。
原则是表的项数乘定时中断时间等于工频半个周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今天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板子做出来了~~,ir2110的驱动我也做出来了,然后想试一下管子是不是工作,我给Q2,Q3的栅极低电平关断这两个管子,给Q4高电平开启管子,然后给Q1送10K的方波,负载带的是10K的电阻,上电后不接示波器没什么动静,示波器接地夹子接到负载电阻的一个脚,探头还没钩到另外一个脚的时候负载电阻被接地夹子夹的那个脚就起火熔断了~~~但是断电后负载电阻取下来看也没发黑,用万用表测还是10K~~~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现在在输出端都不敢看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