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高频特性 为什么共基极组态高频特性好?

楼主(2011-08-14):
(无正文)

网友:
高的频率下,差不多都是MHZ级别的

网友A:
“什么叫高频特性”
简单地说,在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时仍能够如同频率较低时一样工作。对放大器来说,就是仍能够保持一定的增益。

“为什么共基极组态高频特性好?”
共基极电路,就是共发射极电路施加了百分之百的电流并联负反馈。同样,共集电极电路就是共发射极电路施加了百分之百的电压串联负反馈。频率特性好,是负反馈实现的。
这个观点,在21ic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主要原因,教材里面没有这样讲过(共集电极电路是共发射极电路施加了百分之百的电压串联负反馈,教材里面有讲)。

楼主:
完全不理解 为什么在射极电路加了电流并联负反馈 高频特性就好了?

网友B:
换个角度讲容易理解,分布电容cbc小小于cce,因此共基电路高频特性好

网友C:
3# maychang 老大,我记得是因为米勒效应。在共基极下,输入和输出没有米勒电容相连,因此高频特性好。

网友A:
6楼:
是的,共基极放大器没有米勒电容问题,共集电极放大器也没有。
不过,没有米勒电容,只是反馈的另一种说法。本质上,两种说法是一回事。

网友C:
7# maychang 不是我钻牛角尖啊,从米勒电容来理解共集电极放大高频不好是很清楚的,因为高频时由于输入输出间有电容直接高频导通。但是从负反馈来讲,感觉不能说明共基极高频好。

网友C:
7# maychang 另外,共集电极放大器也有米勒电容,为基极和发射极间的分布电容

网友D:
“米勒电容”源于集电极对基极的内部耦合电容(在共射极电路中,此耦合电容将集电极信号耦合入基极形成负反馈,等价为输入端并入一个较大的电容)。若BJT接成共基极形式,此内部的耦合电容将集电极信号直接耦合入信号地,所以米勒电容效应便就消失了。另外,由于共基极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较小,此也有利于高频特性的提高。

网友E:
我觉得,共基组态高频特性好,主要是因为输入极和输出极之间没有电容,而另外两种组态则不可避免地有电容——而这个电容总是产生负反馈作用的(如同运算放大器积分电路那样,起到低通滤波作用的那种)。

网友C:
11# iC921 我的观点和阁下的观点一样。

网友E:
算是一种理解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