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问题

楼主(2011-08-14):
R3是什么作用?

楼主:
版主2楼的电路倒是明白,我那个如果不加R3就是典型的教科书电路,但加上后就费解了。

网友A:
所以我才说你的图有问题。

楼主:
版主的图和我的那个还是有区别的。
版主的图明显是稳压器,
我的那个并没有稳压作用,但是带有限流保护作用。
因此,用版主的图和我的那个类比其实不是太合适。

网友B:
一楼R3的作用应该是做短路保护的吧

网友C:
同意6L
另外有可能是让电流缓慢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