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关于STC89C52RC的串口接收中断发送的问题

楼主(2011-08-14):
小弟最近在学习单片机,深圳精创电子的51开发板,到了串口部分,一下这个程序不能烧进去不能完成设计功能
(说明:红色字体部分为问题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在朋友帮助下突然解决了

现在可以了,是跳帽的问题,RS232占用了芯片的P30(RXD)和P31(TXD)口,影响了正常的发送,将跳帽拿掉就可以了,程序没有错误。
问题刚解决后发长串字符还有点儿丢失的问题,这就是程序时序问题,将这条程序改掉就OK了,没有了丢失现象: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改为:
SendByte(Temp);
应该是这个子函数这里面有对TI的控制就可以保证信息传送完毕了。)

内容:连接好串口或者usb转串口至电脑,下载该程序,打开电源打开串口调试程序,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无奇偶校验,晶振11.0592MHz,发送和接收使用的格式相同,如都使用字符型格式,按复位重启程序,可以看到接收到“  请在发送区输入任意信息 ”,        然后在发送区发送任意信息,接收区返回同样信息,表明串口收发无误

以下是程序部分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函数声明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UART  (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InitUART();

SendStr("  请在发送区输入任意信息 ");

ES    =1;                  //打开串口中断
while (1)
    {

    }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Send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P1=Temp;                   //把值输出到P1口,用于观察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

网友A:
不能工作具体是怎么样的表现?

楼主:
说明:红色字体部分为问题解决办法,这个问题在朋友帮助下突然解决了

现在可以了,是跳帽的问题,RS232占用了芯片的P30(RXD)和P31(TXD)口,影响了正常的发送,将跳帽拿掉就可以了,程序没有错误。
问题刚解决后发长串字符还有点儿丢失的问题,这就是程序时序问题,将这条程序改掉就OK了,没有了丢失现象: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改为:
SendByte(Temp);
应该是这个子函数这里面有对TI的控制就可以保证信息传送完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就是串口助手那边可以看到发送的信息计数,但是就是没有接收的信息

楼主(2012-03-14):
问题解决了,怎么非得加分啊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