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TL431

楼主(2011-08-14):
基本上看了论坛中有关TL431的话题,对于TL431的工作原理,到现在还处于模糊状态,现在就我目前自己的理解,谈一下TL431的工作原理,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首先我的贴图1是TL431的PDF中推荐的电路图,首先要使TL431工作,就必须要求满足K点的电压高于2.5V,并且IK大于0.1mA,以上两点的依据是,TL431内部的2.5V电压基础源要正常工作,输入电压必须高于2.5V,至于IK大于0.1mA,这个是PDF上的说明,见图2,在满足这两点情况下,如果K点电压经过K1和K2的分压小于2.5V,则TL431内部的运放输出为低电平,无法使内部三极管导通,无法形成负反馈。只有当K电压经过K1和K2的分压大于2.5V,则TL431内部运放输出高电平,使三极管的Ic增大,即IK增大,形成反馈,使K点电压变小,最终使VREF稳定在2.5V。
    特别说明,从以前的帖子上,我明白TL431工作于线性状态,但我自己在分析VREF小于2.5V的条件下,始终想不清楚TL431是如何工作于线性状态,引入负反馈的。因此希望有深刻理解该器件的给予合理解释。

网友A:
“IK大于0.1mA”
IK要大于0.4mA,Minimum cathode current for regulation,典型0.4mA最大1mA,也可以看特性图

并联型稳压的都有个最小的电流,例如AZ432为0.055mA、LM385-1.2为0.01mA。

网友B:
个人认为:当VREF<2.5V时, TL431是不工作的,从而导致其根本没有工作在线性状态。

楼主:
回2楼,PDF确实如你所说是0.4mA,个人认为该值是TL431工作于线性稳压状态的最小电流。

楼主:
一天下来,收获不是很大。

网友C:
Vref小于2.5V,TL431不能工作,即偏离线性状态。

楼主:
嗯,感谢MAYCHANG大哥给我的答复,让我对自己的分析有了相应的信心。

楼主:
同样感谢三楼的回复

网友A:
的确,每个并联型的电压基准都有自己的最小工作电流和工作电压。
TL431的400uA和2.5V算比较大的了,LM385的10uA和1.25V也不算很小,我知道最小的有Max6006,1uA!

网友D:
开关电源上要用的,但不知怎么回事,5V可以,12V带负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高频变压器的问题,哎

楼主:
嗯,谢谢九楼的知识拓展。

网友E:
回10楼(5V带载正常么?)可以现查初级控制IC 看Vcc是否正常?再看变压器绕线图,同原理图是否一致,同名端是否有反向的。

网友F:
这东东不就相当于可以设置稳压点的稳压管?

网友A:
回楼上,是的。
我手里有一本76年德州仪器的器件手册,里面就有TL430,与TL431没啥差异,说明这个器件是非常成熟、非常成功的。
当然,也有一些类似的替代品,都属于“可调稳压管”类的,例如TLV431是低压低流的(1.24V基准、最小0.08mA),LM385(不带后缀)也是可调的(1.23V基准、最小0.01mA)。

网友G:
如何用TL431搭成串联的稳压电路啊,哪位朋友能不能解释下,小弟刚接触这个,实在不知。

楼主:
PDF上应该有典型的电路图,楼上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