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推荐!

楼主(2011-08-15):
急求高手推荐一款DC--DC boost芯片。输入电压是:2——6V。输出电压12——15V,输出电流>=2.0A.
谢谢了。!

网友A:
34063A,几毛钱的东西,如果输出功率不够,可以外扩一个MOS管

网友B:
楼上,34063A到不了2V

网友A:
楼上,34063A到不了2V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到没注意,需要核实一下手册,看看是否满足。

网友A:
网络上随便抓了一个厂家的34063A手册,其工作电压可以到3VDC

网友B:
急求高手推荐一款DC--DC boost芯片。输入电压是:2——6V。输出电压12——15V,输出电流>=2.0A.
谢谢了。!
***********************
按你这要求,芯片的开关电流接近20A,估计是没有集成芯片能做到的了。
而工作电压到2V的Boost controller,估计也不多。

楼主:
是2A(2.0A),不是20A哦!

网友B:
晕,我不知道是2.0A吗?
按你这个要求,输出15V/2A的话,2V输入时前端的开关电流峰值就要到差不多20A

网友C:
7楼:
6楼没有看错也没有说错,需要开关的电流确实接近20A。

楼主:
我在想用TI的TPS61087或TPS54331两片接连,按他那个芯片手册介绍的情况来看,应该可以!

网友B:
楼主会不会看规格书
你从哪里看出来这两个芯片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你从哪里看出它能满足“输出电压12——15V,输出电流>=2.0A”

网友D:
可以尝试用7660等升压给34063工作。再用34063控制外部MOSFET。

网友E:
可以考虑用电源模快

网友F:
打酱油一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