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CLK信号通过一个与非门一个非门输出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15):
将一个CLK信号通过两个与非门或者一个与非门+一个非门输出是什么作用?个人认为是消除干扰的作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可能:
1.CLK信号幅度过大时起保护作用
2.CLK信号幅度过小时起放大作用
3.提升信号质量(减小上升沿、下降沿时间)
4.提高带載能力(非门输出的驱动能力一般较大)

网友:
可能:
1.CLK信号幅度过大时起保护作用
2.CLK信号幅度过小时起放大作用
3.提升信号质量(减小上升沿、下降沿时间)
4.提高带載能力(非门输出的驱动能力一般较大) ...
引用 网友A:

那为毛用 双输入与非门 而不用非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在查找资料中 3# 151466528

网友B:
整形、缓冲、调整延时

网友C:
看图,难道它的功能(作用)是把8.192 MHz转变为8 MHz?!

网友D:
看图,难道它的功能(作用)是把8.192 MHz转变为8 MHz?!
引用 网友C:

错,门延时极小,远远无法做到那么大的时延。楼主图中的接法主要是相位的要求,谈不上什么其它,缓冲的话,单级就够了,串联并不能提高驱动能力,但有时这么做还可以是消化空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