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存储器与ARM的布局

楼主(2011-08-15):
现在正在布一块ARM的板子,里面有个FLASH存储器,地址线和数据线加起来可能有20-30根吧,根据我的布局存储器放在ARM底层应是最好的,这样布局会在ARM内部走很多线。不知道存储器与ARM会不会产生干扰。ARM用的是LPC2478。望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几层板?贴图看看?速度多少?

网友B:
最好放在同一层方便焊接调试,ARM是很抗干扰的,你所谓的怕干扰也就是电源和时钟什么的

楼主:
1.是两层板。公司是保密单位,发图肯定不行。晶振只有18M吧,我听程序人员说用PLL可以倍频到60~70多M吧。
2.我也想放在顶层,但是这样走线变长,布线乱,于其它信号线相交的也比较多。而且结构已经定好,如果放在顶层体积大了。

网友B:
面积限制的话就双面布局吧,双面布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你试试看。

网友A:
最高也就60-70M,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如果都这样,那五六百兆的,甚至更高的,岂不要怕死了。

网友C:
主要的还是把电源处理好,电源稳定干净,基本就不会出现问题。
双面布局,走线面积相对减少,同时元器件密度大,所有要尽量让预拉线最短。
IC的VCC、GND同面加一个去耦电容,去耦电容跟VCC、GND构成回路尽量最短;同时不允许去耦电容经过孔再到VCC。

楼主:
去耦电容不打过孔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D:
flash的走线基本上问题不大吧。

网友E:
走线时注意一下就行了,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