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05输出的疑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5):
保护,可不接

楼主:
此二极管不接的话,是否会易损L7805。我们公司这段时间出去的设备,经常损坏这个L7805,不清楚原因。请诸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如图。

楼主:
补充说明下,客户处有大功率50kVA以上的充放电机,谐波很大的。这是否也可能导致7805损坏。

网友B:
图上是个稳压二极管,一般没那样接的。

网友A:
d1是提供参考,抬高一个二极管压降的输出,即5.6v,二极管接不接都不会损坏7805。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会的,上图所有的电容负极都应该接到7805的2脚(地脚)上。

网友D:
原来是抬高一个二极管压降的输出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尤其是7楼老师的指教,让我看到了我的电路错误之处与改正办法。21IC让我受益匪浅,只是本人才疏学浅,在这里只有求教的机会,帮不到其他朋友。只能经常来转转,凑个人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