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相互干扰

楼主(2011-08-15):
(无正文)

网友A:
屏蔽必须接地。

网友B:
屏蔽壳不接地,相当于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不接地,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B:
屏蔽的含义,有两个:
1-电磁场的屏蔽,话在此不必多讲。
2-电流的“屏蔽”,此处的屏蔽要加双引号,因此它的根本意思是“截流”之类的意思。屏蔽体(如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想阻断外来电干扰,那么,阻断外来电流入侵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接地,是拿来帮倒忙还是当摆设?!

网友B:
高频进入0V地不是目的,但是没有办法

网友C:
屏蔽罩主要功能应该是屏蔽外来的磁场干扰吧,对于由内部地线上引起的噪声干扰,我想加屏蔽罩应该是没效果的,一般好像是加磁珠吧!

网友D:
你可以不接地试试和接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知道为什么要接地了

网友E:
地弹噪声的来源主要是板级电路开关噪声所致,能量较大
辐射干扰入地对地弹贡献并不大
而且如果是模拟电路,一般在正确的PCB设计时都已经考虑到如何应对地弹

屏蔽罩目的主要是屏蔽其它电路功能模块或者系统外部的辐射干扰 这些干扰入地虽然对地弹贡献不大,但如果藕合至信号输入级或者微弱高阻信号之上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网友F:
外部噪声进入0V地是肯定的,但是绝大部分噪声都通过屏蔽外壳分流走了,对电路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