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电路分析

楼主(2011-08-15):
先不讲如何设计电路,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分析现有电路的工作原理。比如各个器件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是如何起作用的等等。。。。可以分析一个例子。

或者有这方面资料也可以

网友A:
先要学会看信号的回路

网友B:
想要看这个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最直接的是查芯片手册。明白原理,电路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C:
要熟悉这个关键在于经验积累,像电容它在不同地方有耦合、旁路、滤波、去耦等等的功能,在你分析电路时注意去总结归纳,这个元器件在这个地方起什么作用,在那个地方起什么作用,建议你去买本电路分析的书,把里面的电路图看完,那上面有电路图分析,你在总结各个元器件的作用,当你认真的看完后,你然就会熟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各种器件在电路中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啊,比如电容可以用来滤波,也可以用来产生震荡等等。。。

网友B:
这个就是你模拟不扎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一点我承认,能否推荐一些经典的电路分析的资料,有本好书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B:
多看电路,多实践,多提问 多积累,多问自己一个为什么

网友D:
笼统地说没有用,拿出一个电路大家分析一下,自然明白许多道理

网友E:
LZ先看熟电路原理,数电,模电
不然就不要谈什么分析

网友C:
6楼问题回复
说了要多积累,看的电路图多了自然就知道电容在那个位置是什么用了

网友F:
谦虚学习——海纳百川
质疑权威——追求真理
理论实践——切忌空谈,亦有理论

楼主:
可以以该功放电路为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些课程都学过,但是面对一张完整的电路原理图不知如何下手。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上传的原理图吗?我想知道分析的大致思路。

网友F:
1.  BG1构成共发射极的前置音频放大器。注意该级串联负反馈。
2. BG2构成OTL直流耦合预放级为推挽输出管提供驱动。注意该级C10(100uF)和R9(220R)构成自举(Boost)电路。提高本级的有效输出电压或动态。但是这个电路会增加谐波失真。

3.后面4只晶体三极管构成达林顿OTL推挽输出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按您这样一分解,清楚了不少。您这功夫是怎么炼成的?

网友G:
对后面的达林顿的输出理解不了

网友H:
看书 把基本的明白了

网友I:
要平时的积累,以及对照芯片手册联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