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走线

楼主(2011-08-15):
(无正文)

网友A:
DDR II内建了终结电阻器,在DRAM颗粒工作时把终结电阻器关掉,而对于不工作的DRAM颗粒则打开终结电阻,减少信号的反射。
所以,DDR2 匹配电阻可以不要,也方便布线

网友B:
接电阻作用是匹配、一般好像60R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DDR2器件内部已经做好了端接电阻,不需要在外部加电阻了。我再好好看看DDR2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