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关PSOC Fireware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不晓得咋回事 不知道怎么升级

楼主:
以及如何连接bootloader

网友A:
你用的是avnet的板子对吧,你就按照他的提示下载新的软件就好了
另外,你用的哪颗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XC3S400 FTG256 芯片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PSoC的型号,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B:
我装了一个psoc5.1 ,avnet是根据开发板上提供的地址下的,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你说的是FPGA的芯片 PSOC的型号是CY8C24894-QFN56

楼主:
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

楼主:
PDF里面写道

楼主:
感觉要在 Send Console窗口中输入些什么

楼主:
郑重宣布 这块板子来大姨妈了 刚刚测试了一下 它竟然连“program failed”都不显示出来了 一按复位 它干脆连LED都灭了 要重插USB才恢复正常 我现在终于知道这块板子为什么这么快绝版了

网友C:
没见过这个啊

网友A:
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avnet FAE,谁来邦楼主解答一下。
我也没见过他们的板子,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或者你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打了电话 他说这个类型的板子使用USB接口有问题 要买一条500多块钱的那个JTAG连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奇怪,CY8C24894这是psoc1型号呀,没有JTAG接口,为啥要买JTAG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avnet的工程师说他们这块板子有问题 不能用usb来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块板子的结构图是这样的。。。

网友A:
我猜他们没有做psoc issp编程口,是通过FPGA给psoc下载程序的。这样的话,就需要FPGA的开发工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给miniprog的编程器

网友A:
那就应该有issp接口,你插上后烧不了PSoC程序吗?这和usb使用不了是两回事,烧写程序时用不到24894的usb接口,我猜他们让你买jatg线可能是要烧写fpga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也没其他办法了,呵呵

网友D:
绝招不管用了

网友B(2011-09-27):
我记得这块板子编程是要跳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