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32的输入阻抗和规格书上不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5):
我从PDF上看是输入阻抗才1.6到5.9千欧,在不上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量了输入端和地之间的电阻,是4.4千欧,但我上电后,上拉电阻是3.3千欧,在插头不接的情况下,基本就是VCC的值,也就是说,输入阻抗远大于3.3千欧,我看坛里说一般的AD都是1M的输入阻抗,从实验结果看,1M是合理的,那规格书里的1.3~5.9K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用单片机采样,时钟很慢的,这个输入阻抗是不是基本和采样电容有关?因为我的插头要测量的电阻最大会到200兆,必须考虑输入阻抗的。

网友A:
你自己看不懂规格书而已,不要说人家规格书不符。
规格书上说的是Vref端的输入阻抗,所以有句说明“Cannot be tested for ADC0832.”,因为ADC0832没有单独的Vref端。

楼主:
那在哪看?

网友A:
没有直接给出输入阻抗
看规格书中的输入漏电流计算

楼主:
谢谢,uA级别,那就是5M欧的量级了?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