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录音项目外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5):
呵呵,这东西有成品机器在卖,直接参考硬件设计,写个软件能解决问题,导入PC通常是拨卡后通过读卡器插到电脑上来实现,如果要设联机读取接口,有两个头疼的问题,1是速度慢,2是必须隔离,电话线的地是不能与电脑的地直接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