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高频芯片的数字引脚的干扰脉冲

楼主(2011-08-15):
去除高频芯片的数字引脚的干扰脉冲
我使用FPGA控制一个高频的DDS(1GHZ),而且模拟和数字地有磁珠做了隔离,但是线路不够稳定,在DDS的掉电和复位引脚有干扰脉冲,导致DDS复位,我想问一下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些干扰吗?
我想了2中方法:
1.在易干扰的引脚加电容去耦
2,在电源上加磁珠,防止串扰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网友A:
回LZ
1,可以用强的上拉,或下拉,具体的R值自己根据电流计算。
2,你的这些接口还可以用Bead,或L +C 组成一个π型的滤波电路。

网友B:
EMC是系统工程,而不是因为增加或者减少某个东西就一定不行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