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ultisim 10.0测量电路的噪声呢?

楼主(2011-08-15):
最近用multisim设计了一个电路,电路要求是:在Aud=500时,输出端的噪声电压的峰峰值小于1V,我在multisim 10.0里面仿真的时候怎么看这个参数是否已经符合要求了呢?  注释:在输入电压为0的时候测试输出端电压为500多pv。请大家帮个忙看看!

楼主:
大家帮个忙呗 感觉有点冷清啊 :Q

网友A:
这个可以测噪声?

网友B:
在simulate中的analyses中有噪声分析选项,可以分析噪声,不过记得要把ac信号源加上。仿真出的结果是噪声功率谱。自己在换算成均方根值就可以了。

楼主:
噪声功率谱 ?有点不太明白。电路要求是输出噪声的峰峰值小于1V,如何换算呢?请教一下

楼主:
最后再请高人解答一次……不理解啊

网友B:
按照表中的有效值与峰峰值转换关系 换算就可以了

楼主:
虽然最后的那个表到底怎么还换算也没明白 ,但是我会去尝试一下的,时间太长了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