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

楼主(2011-08-15):
(无正文)

网友A:
1.注意看一下两边波特率设置正确与否
2.如1没问题,注意看一下你程序里面有关定时器、串口寄存器设置正确与否

网友B:
有仔细分析下SBUF能装多少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边的设置是一样的,不过楼下的说分析SBUF能装多少位倒是有可能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labview里面是设置两个字节的,不知你指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labview里面是设置读取两个字节的数据,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C:
FC是4的反码,估计是溢出造成的吧,SBUF是8位的寄存器吧,你试试分04,00发两次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proteus中单片机P0口读取数据出错,我只接了P0.0~P0.2,其他脚悬空;刚将P0口全接led显示,结果正常了,感谢各位!